HP NC6400不认硬盘

楼主(2010-06-09):
现在一台机子是:HP NC6400 的。
   故障:不认硬盘
   处理:更换硬盘后故障依旧,后来听见硬盘有哒哒声,怀疑硬盘供电低。经查确实低了,+5VALW是正常的,可+5VS只有4。5V带不动硬盘。请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这情况,做南桥啊.

网友:
个人觉得,不要一有问题就做BGA,先查查是否信号,电压,外围电路异常.确定桥问题才做BGA!

网友:
先测下其它引脚有没问题,张先生有原创的贴,下面是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29996

网友:
楼主不防试一下,把+3VALW转+3VS的场管和+5VALW转+5VS的场管换下试试

网友:
我建议先看电压部分。把5V弄正常了再干桥

网友:
換一顆南橋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