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D黑屏故障

楼主(2010-06-09):
一台刚过质保的联想显示显示器,开机背光会亮几秒,然后黑屏,但在强光下可以看见图像。指示灯有信号下一直是蓝色,拨掉VGA线几秒后会变黄色,关机再开又可亮几秒但马上黑屏。
我用其它型号的电源高压一体板试过灯管是好的,请问这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用通用四灯高压板换ON/OFF信号要接哪里啊?

网友(点评):
前几天修到一款故障一样机,在高压包附近有C5707其中一两个坏

网友:
楼主 你打一下 高压包的次级阻止  应该是高压包 烧了  换高压包把 淘宝上有 而且不贵

网友:
另变压器有一路输出到灯管接的一个蓝色的电容引脚烧黑了,初级阻值为2,次级为600左右。两路都一样。

网友:
那应该就是高压包给烧了吧。你换个高压包。连电容一起换了。换高压板一般3跟线就可以啊。供电12V。地。开关控制。。亮度一般不接也可以。。

网友:
联想的机的高压板一般坏的都是驱动管的多,变压器很少坏的,修了这么多很少碰到烧变压器的,特别是高压一体板的烧的更少。

网友:
偶合电容的引脚烧黑了,换了应该就没事了吧 ,,既然高压包两边的阻值一样 证明高压包没问题啊

网友:
电容换过了还是一样,开机几秒就黑屏。找了个两灯的板,可惜大小不合适。

网友:
楼主参考下这个帖,希望对你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2066-1-1.html

网友:
查一下灯管线,

网友:
直接换一个双灯高压板即可,造价仅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