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A-MX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6-09):
诊断卡显示00不跑码,BIOS刷过了,测量主板CPU和内存供电正常,发现诊断卡复位灯过几秒钟就一闪下,测CPU  PCI   IDE 复位电压也是过几秒钟就跳变复位,电压由高变低,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复位不稳定
首先也要查所有供电和时钟,在故障出现时是否稳定
如果正常
就查复位电路,跟一下RST排针,看是否有管理复位的专用芯片
围绕两个元件展开检查,专用芯片或南桥

网友:
怀疑时钟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你换了看看 或者直接不要看看什么情况先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差点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
还有这个...下次我就不会一个一个传了 版主见谅

网友:
华硕一般有专用芯片最坑人了,检查32.768晶振是否工作稳定。主板复位由专用芯片或者南桥提供的。如果说晶振损坏这个复位也不正常。
还有就是看看是不是复位针有短路现象,以前遇到过。(主板一直的复位)

网友:
CPU和内存无时钟电压,对地阻值为1无穷大,内存的时钟是通向CPU座的,CPU时钟是能过电阻和电容通向时钟芯片,时钟IC发出了信号,北桥也加焊过了,北桥边上几个场效管在跳变时电压不稳也跳变,场效应管跳变脚是通向AS324M-E1的,这个芯片也换了,C16和C17和R23A电阻都换了,

网友:
AS324M-E1 这个芯片直接去掉怎样?

网友:
压压cpu座试试

网友:
U座压了没有反应,故障一样

网友:
我认为还是北桥问题,考虑北桥是否加焊好,可以再试试加焊北桥,

网友:
同学..我 手里有一篇一摸一样  故障的主板...
   我这个班  没有1.2V  VTT  电压..    只有0.9     我怀疑是这个 导致 无复位...
                  各位达人  球思路............

网友:
已解决..   各位师傅..加热北桥好了...      但是VTT   还是只有9.8V  请教 请教  这是为什么...

网友:
U座压了没有反应,故障一样
引用 网友A:

此主板好像通病是 CPU座子爱虚焊,BIOS爱接触不良。。。。

修好了,给弟兄们说下

上真CPU测量,有些主板不上真CPU无复位吧

网友:
楼上的大哥..    您看下回复咯..     已经修好了.. 通病是  北桥虚焊..

网友:
时钟边的谐振电容  不管好坏全部换掉。。

网友(2010-07-20):
正在 整     这个板   没有 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