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更换驱动板

楼主(2010-06-09):
一台联想的15寸显示器,如果更换通用的驱动板,是不是必需要重新刷程序才可以使用?

网友(点评):
把型号和机器内外部照片拍一个看看,包括屏的型号

网友:
正常情况下 都不需要刷程序,因为通用驱动板,里面带有好几套程序,

网友:
一般的通用的都不用刷程序,就是改线时有点麻烦啊,

网友:
看你是哪种驱动板了吧。。。有带程序的。还有的就是不用写程序,有跳线。主要就是跳分辨率的。。有时候可以显示花屏。。你拿个不用写程序的道对了。省事吗?就是改线麻烦。开关还得改。。。

网友:
现在15寸通用的还可以拿到吗?
还有这款显示器的按键跟通用的不一样,怎么换啊?必需要拿原装的吗?

网友:
尽量还是买原装的吧 通用的该按键板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