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IOS密码清楚

楼主(2010-06-09):
求助 高手们笔记本的BIOS密码怎么清除。:

网友:
嘿嘿,你能进系统的话到官方下载BIOS程序重新安装.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把本本拆开放电试试,在不行的话把主板的BIOS焊下重新刷程序了.

网友:
进不了系统   有没有其他办法
不拆本本

网友A:
  可以用 2003系统  去清楚啊

网友:
bios密码?
有没有用那种万能密码试一下?

网友(2010-11-24):
V26的光盘系统DOS工具里有BIOS工具

网友:
試著用萬能密碼呀,好像各廠家都有為自己BIOS預留萬能密碼呀,不行的話換BIOS芯片或者刷BIOS哦

网友A:
个个的 都是高手啊。俺还只会做个系统清除一下。其他的都没招了。郁闷那。

网友:
BIOS密码清除不外乎这么几种:CMOS放电、重新刷写BIOS程序、更换BIOS芯片(安全芯片)

网友(2011-08-26):
你的三种情况都是连系统都进不了的时候?

网友:
不知道在DOS下是怎样刷BLOS的,以前有看过,现在忘记了。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把CMOS电池拿下来,过5秒钟放上就行了。

网友:
可能还是要拆开吧

网友:
你这种情况好像连dos都进不了吧。费劲吧。没事别乱设密码。把自己锁门外了吧,

网友(2013-10-02):
台式机的BIOS密码放电就看一了,而笔记本要刷bIOS或换密码芯片才可以,

网友:
拆下BIOS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