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知

楼主(2010-06-09):
我是新手..主板上一些电容.电感.电阻.二极管....都已经认识了.现在可以看电路图了吧..可我都看不懂
小弟在这里跪求简单的笔记本电路图..最好是有些解释说明.那样就更容易啦
谢谢

网友:
有一些贴子,通过故障去分析电路,多看一些就可以入门了,再自己动手修上几个,遇到不懂的,可以发贴求助。

这些的前提是,你得转正

网友:
转正这个问题是必须考虑的...谢谢啦充值10元就能转正吗?

网友:
支持你,你最好自己去买几本书看看吧.基础还是很重要的哦......................

网友:
冲值好像不等于转正啊......你得先搞明白。

网友:
怎样转正啊..还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啊...

网友:
请问怎样转正啊..还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啊...

网友:
请问怎样才能转正啊.还请各位大哥多指点指点啊

网友:
请问怎样才能转正啊.还请各位多指点指点啊

网友:
发一贴你的维修经过,申请转正,去相关版块看一下。
像你这样连续发同样的贴是不允许的,国有国法,站有站规,如果想在本站学习,一定要遵守站内的规定。

网友:
对啊,,你多看看网上的一些质料,做想想

网友:
论坛里有怎样转正的帖子啊,自己找找看吧。

网友:
不是我想重复发的..是刚才出错啦

网友:
你认识元器件还不行,还要了解它们的特性,作用。还有一些简单的电路,只有知道这些了,你才具备看图纸的基础知识。

网友:
只是认识元器件不行,三极管.电容,电感,IC的工作原理工作特性性能参数等等都要了解才行,最起码的电工基础,电子线路都要懂的才行

网友:
当然,实践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