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PEON P4小电源无法接机工作的故障求解。

楼主(2010-06-09):
时电源如图,有好几只都是如此故障:短接绿黑线可以启动电源,当接上主板时则无法启动开机,在主板上短接电源绿黑线,则可以开机。换过好几块主板都是如此,请高手指点。
主板

网友:
FSP的电源,换了电容再说。

网友:
先检查电容有没有坏的,然后再检查有无PG信号产生.

网友:
维修主板和维修电源都要有清晰思路,自己拆开看看, 不懂得地方发帖子再问。凭你那几个字和没有拆开的电源,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做全面回答!

网友:
LZ到底拆了机没有??

网友:
紫色5v的滤波电容失容,原容量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