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杂牌主板检测不到IDE设备故障的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09):
主板型号:宏嘉 HJ-SIS661

故障:检测不到IDE设备

故障点:无IDE_RST信号

检修流程:首先观察主板外观没有什么大碍后上电,可正常自检过去 到亮机,于是接上IDE硬盘后(正如客户所说的) 在检测IDE设备的时候

就档住,死活过不去。

  确定故障后,断电把硬盘拿掉,首先量了一下接口的1脚RST信号,发现电压明显不正常,只有0.3V左右,正常情况下IDE_RST这个信号的电平

应为5v左右,心想这下有底了。 于是顺着IDE 1#跑线路(电路图如下),发现IDE_RST并不是直接进南桥的,而是直接连接一个W04的npn型三

极管的C级(集电极),R1的电阻是给IDE_RST做上啦用的,是4.7K的,量了一下没坏。接下去在查,Q1的E级接地,从这可看出此管是做开关用的

。Q1的基级B,又分俩路:一路接一个电阻到地,另一路经过电阻R3后到LM324的14脚。

  测量Q1的控制级B为0V,正常来说此时三极管应为截止状态,但是基极确是低电平, 怀疑是此管出了问题,跟换后IDE_RST恢复到5V的高电平

,接上硬盘式机,可正常认到,进系统。至此,此版修复。

跑出的电路图:

网友:
问一句,楼主是写错了还是搞错了。三极管的C是集电极,B才是基极

网友:
大部分IDE不认都是桥坏了,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IDE是南桥控制的吗   我记得 上学那会老师和我们说  是IO控制的 啊  是不是针对某种板子啊!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崩溃 IDE 就是南桥控制 I/O 是控制开机 啊 PS2 接口啊 什么的
劝君多看框架图
你们老师误人子弟

网友:
前段时间修的一块INTEL的原装板也一样认不到硬盘。测RST电压为0,后把板子拿起来一看,因为客户是统货板,RST线路被压断了一点点。用刀片刮掉绝缘漆,漆包线一连。OK

网友:
IDE 复位坏了还好 不然桥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