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0

楼主(2010-06-09):
ACER 4310开机电流1.8A CPU烫的要命 换个CPU电流0.7左右不跑马,手上没有一样的CPU就找来个大致一样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不同用(他以前的CPU是赛扬M的1.6 1M 533我换的是 双核1.86 1M 533问下各位通用吗)
cpu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找个一样的换上就好

网友:
按说是能换的。但有的厂家要跳线

网友:
945可以支持双核的cpu

网友:
可能是不支持双核的U

网友:
赛扬M的是单核的,你换双核的不行吧。

网友:
不是CPU问题
最后换个南桥搞定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电流也是很大,正怀疑南桥,GBM的南桥感觉坏得还真多,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