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gf go7300-n-a3 这个显卡谁有

楼主(2010-06-09):
帮个忙我的 显卡现在有个电容 阻止是5。 别的都是100多个 这个正常么、
没修过这样的显卡 希望大虾 帮忙
显卡

网友:
重新直球看看.你的应该是虚了吧.

网友:
是这样的,,最角上的一个电容吧!

网友:
正常,好表量出来只有3不到。但不能说明坏了,好的显卡也是这么小

网友:
正常~显卡上的电容阻值就那么大的

网友:
这种显卡常温下一般是10欧,加热后阻值会变小,5欧应该正常,楼主可以重新置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