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D开机跑45

楼主(2010-06-09):
有片昂达NF5D板开机跑23-45之后就不动,用假负载打电压都正常,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请大家帮忙指点指点!!《刷过BIOS还是一样》

网友:
用力压桥开机试试
看桥是否空焊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啦

网友:
显卡或者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