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核心供电

楼主(2010-06-09):
那位有技嘉945gcm-s2l的图纸呀,发我一份吧,此主板cpu无核心供电,北桥烫手,开机点不亮,请高手们给个建议,从那里修起呀

网友:
没有这个型号一模一样的图纸
先查查CPu供电芯片的关键引脚吧
EN  VID VCC等
如果不知道怎么找引脚
把CPU电源芯片的型号写上来

网友:
先测12V是否短路了!~~再测12V与核心电感是不是对短,看你的描述待机电压下北桥不应该烫手,估计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