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V400的本本0.87电流不显

楼主(2010-06-09):
这个机器不稳定的,开始是显卡虚了,重置了一下,显了。。。客户过了几天又拿来了,又是不显, 这次是不过内存了,加了一下内存好了。 过了两天,客户又拿来了,还是不显 电流0.87,加焊内存也没用了。痛苦

网友:
显卡   和内存的供电有了吗 ?

网友:
换个显卡嘛....   要不就是加焊下显卡再试下

网友:
显卡内存供电都有,显卡又重置了一下,不行。

网友:
看一下北桥,应该是虚汗了,然后再看一下显卡有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