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42屏幕

楼主(2010-06-09):
T42的屏幕坏了。有哪些型号可以装得上去啊。麻烦知道的告知下。
原来是14.1寸30针的。三星型号的。  或者看哪里有两百多元的A屏啊。请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迅驰的机器,只要是14.1的,都可以用的,你可以找个旧屏试试,

网友:
是呀,只要是14.1的屏就没有问题,有些接口不一样,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