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二秒,自动黑屏,不掉电!

楼主(2010-06-09):
三星740N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二秒,自动黑屏,不掉电!
   客户来的修的机器, 驱动板和电源板都换过了,现像还是一样, 每次都一样,灯管也换过, 求助,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大家帮我看一下?

网友:
LZ说的清楚点是每次都这样吗?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灯管老化问题,外接灯管试一下.我修过三星液晶灯管老化比较少,高压板坏了比较多.

网友:
换升变压器,TMS91429,查一下输出电阻是否一致。差多的话换。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