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T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09):
今天接到一块同行送的昂达945GCT      送来时测试没有CPU 供电   在他人处修过   动的地方很多 本来不想接的  但是现在生意不好  想着反正也上闲着   就试试吧
先看一下   电源管理    IO     内存 9202   CPU供电管都动过
先上电测得12V 正常  无短路     摸大芯片没有烫现相   测内存供电不正常  只有0.6V   南桥1.5V 供电也只有0.6V   北桥1.2V  也不正常   也是1.2V

然后开始先修内存供电   测9202的5V 供电     有点偏低   是4.7V   然后想着换了一个9202  5V  正常  5.12V   但是还是没有供电   然后测 2个MOS管  正常    再装上还是没有供电   然后发现这个供电还通过一个MOS 管降压给南桥供电   想着就是南桥的1.5V 了  然后更换那个MOS管   内存 1.9正常了  南桥1.5   北桥1.2也都正常了   上假负载CPU 供电正常了
但是还是没有复位   然后测CPU  PG 正常   但是时钟没有电压    测PCI   时钟也没有电压
知道是时钟问题了   测时钟3.3供电正常   测14.318两脚电压 1.46  1.46  不正常   更换了一个
再测1.53   1.47    正常   我没有示波器   所以一直是测电压的    不要见笑

然后上电复位灯正常了   上CPU  开始跑吗    CI    上内存  亮机   正常

修复     没有相机  就不上图了

网友:
LZ的思路可真好

网友:
有意思楼主辛苦了晶振坏了

网友:
这个板看来花了很长时间思考啊···

网友:
为什么先修内存供电?是不是有秘籍的啊?

网友:
好的思路。先修电压,呵呵,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