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外接CRT 字是红色的 内屏正常

楼主(2010-06-09):
DELL 1420 外接CRT 字是红色的 内屏正常 量了CRT边上的5个小电感 有2个阻止1400 3个72
在开起后 只有一个阻止为1400 的电感有4.7V 电压 其他的没电压产生 显卡已经做过 一样 边上的5脚管子也换过了 也一样
显卡

网友:
先排除VGA线的问题,最好对着途中测一下,实在不行换个新显卡试试。

网友:
这机器 图纸找不到 显卡是630的 真的不想换显卡试 手头上没这显卡 订一个要180 啊

网友:
量一下VGA口的阻值啊,有三条颜色线的,肯定是三条线中有一条有问题的

网友:
RGB肯定有根线阻值不对

网友:
RGB三根线阻值不对

网友:
问题在 外接其他多正常的 就有一点偏红色 本来显示白色的字变红了 ,

网友:
VGA的1 。 2。 3针是70欧就正常不正常可能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那样应该是缺色引起的,查一下线路看哪条线出了问题

网友:
感觉是RGB三条线的事,再查一下吧

网友:
你可以在显示的时候打下RGB的频率啊。不过RGB有问题的话,你那CRT应该是整个屏幕都会缺色,你只有一小块的话,显然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要把RGB70欧下拉电阻取了再打阻值

网友:
这样的故障,如果内屏可以用,那还是不要动好,,,不然可能内屏都不亮了

网友:
红绿蓝其中一个阻值应该不对或者是电阻坏了 在不行换VGA口

网友:
内显正常 管它外显怎样内

网友:
vga线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