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0G SATA硬盘 不能分区 求助!

楼主(2010-06-09):
现在一个三星串口 80G硬盘无法分区 用DIAKGEN PQ 等软件分区后 重启电脑 又恢复了原来的分区状态 低格也没用  MHDD扫描无坏道无蓝块 该如何处理   现在发现DM MHDD充零都会卡死机 郁闷 之前好像是装过雨过天晴还原软件 郁闷

现在还发现一个问题 只有C盘不能修改分区和文件 C盘以外的空间可以分区 也可以写入和读取数据!

网友:
会不会是分区表出错.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硬盘 IDE口的 搞好了能用 就是不定时间会恢复楼主所说的故障 求解..

网友:
昨天有一块希捷80G并口硬盘,不能分区!用mhdd扫描没有坏道!用DM低格也不行!

网友:
只读了,写磁头坏了!三星的常见故障,只能换头!

网友:
ST 有个固件门,三星莫非要出个磁头门?

网友:
算了,你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我已经看过第四个贴子了。算了,磁头问题。我确认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