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6-09):
晒鼓换了还是不行,没办法了,难得发一次帖,把打印机连到电脑上又是发现了打印机的,开始一切正常,当你点打印时,上面那个绿灯就开始闪了,
电脑

网友:
激光器问题

网友:
主板记录芯片满,建议更换永久芯片

网友:
绿灯闪说明打印机有打印任务。不知道机器转不转。三星的机器是灯管加热的,加热能慢点。先加热,等温度到了才打印的。先看看定影组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