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集显进水不加电一例 -24分希望通过这贴成+24分

楼主(2010-06-09):
       接机 一台T42机器,客户说进过水几个月了,进水之后一直没有用,今天想起拿出来来开机,结果开不起机,所以拿来维修。报价300RMB,说进水时间长不一定保修好。反正尽力而为吧。客户耿直,一口气答应了。
      连忙拆出主板,看了下在H4和H8面积有些轻微进水的迹象,其它地方没有发现太多进水的痕迹。也没有发霉,话不多说拿出酒精稍微处理了一下。接电源显示0.2315的待机电流。晕!这么大待机电流,想来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吧。拔电测了下。也没有测到什么明显的短路点。至少公共点电压对地压降基本正常。于是通电测了下待机有3.3V 5V 却发现南桥有些轻微发热。心想南桥挂了。但仔细看了下南桥下面也没有发现有进过水的迹象啊。奇怪,怎么南桥发热呢。难不起桥真坏了。再通电测了下电压。却发现没有1.8的待机电压。心想问题就应该出现在这里了。于是将问题锁定在这1.8V的控制芯片上面了,型号是(1845)。
     打开电脑翻出图纸,找到了U51产生1.8V的控制芯片1845,测第4PINV+主供电为16V 21PIN 22PIN VCC VDD为5V 正常。10PIN的REF输出电压也正常。这下真希望其中的某个电压不对呢。但事实却不如人愿。客户也在旁边等着。心里开始有慌了,主要是下一步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干脆换一个芯片试下,心想万一瞎猫遇到死耗子了呢。芯片换后无果。一样没有电压产生。这下又对着图纸发呆。难不成芯片外围电路有断线。想着想着还有个开起1.8的电压没有测呢。接着测芯片11PIN ON1电压为0。没有电压送过来。嘿嘿心里暗自高兴。跟着图纸标的页码找过去。些信号是PMH4发出来的。途中经过一个R865的电阻。测靠PMH4端没有电压。证明PMH4没有输出此信号。于是找到PMH4芯片测其76脚VCC1R8M ON PMH4居然有3.3电压输出。这下心中便有底了。原来是线断了。找了一根导线直接从PMH4飞了一根线到1845的11脚。上电。呵呵 点亮了。装机。收钱。
     由于改版了,上传图片的功能还未能用的得心应手。这次就不上传图片了。就直接上图T42的全部图吧。大家自己下下来对比着看比较了解的透彻些。望原谅。等到下次我完全搞透彻了来再图片 谢谢。

网友:
楼主,能问下“想着想着还有个开起1.8的电压没有测呢。接着测芯片11PIN ON1电压为0。没有电压送过来。嘿嘿心里暗自高兴。跟着图纸标的页码找过去。些信号是PMH4发出来的。途中经过一个R865的电阻。测靠PMH4端没有电压。证明PMH4没有输出此信号。于是找到PMH4芯片测其76脚VCC1R8M ON PMH4居然有3.3电压输出。这下心中便有底了。原来是线断了。找了一根导线直接从PMH4飞了一根线到1845的11脚。上电。呵呵 点亮了。装机。收钱”是什么意思
    我是新手不知道

网友:
呵呵  对着图纸看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
其中说穿了就是断了一根线引起的故障而已    其它的都是弯路而已

网友:
也不是什么所谓的弯路,关键是维修时的思路,楼主说的很清楚,这样大家才能共同进步

网友:
还是得有思路···客户在等···自己却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那是控制信号没过来,上次修到一款机器是PCB内部阻值变大引起的的,搞的头都大了

网友:
有图纸修东西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网友:
这些故障点找起来就是麻烦

网友:
1.8v开启信号断了线了,

网友:
IBM 的机器修起来就是资料多 好搞啊

网友:
进水的板哪个电压沁有看ON信号进来了一般就是高电压16伏没有到1845兄第很准的

网友:
进水的机要是哪个电压没起来查那电压的ON信号进来了一般就是高电压没来也就是没有到1845里
兄第很准的

网友:
没有明白楼上的兄弟说的是什么

网友:
中间不是过了一个电阻吗?是吧是电阻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