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69T无复位有可能是北桥虚焊了吗?

楼主(2010-06-09):
昂达 A69T 主板无复位 ,CPU电压 1.09V 、内存1.9V、北桥是1.2V ,电压算是正常吧,不知道是不是北桥虚焊了?
我的电路基础很差,就知道测量这些了,平时修板大多是靠经验的,主板电路图、芯片内部结构图等等都看不懂,我很想系统学习的主板工作原理,我该从什么学起啊,我还想学笔记本主板维修,但那更复杂,我该怎么开始呢?请高手指点指点好吗?

网友:
桥虚焊了你可以打一下CPU到桥的AD阻值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网友:
你上的多大的CPU
1.1V的VCOER有点偏低
先查一下CPU电源芯片的VID信号

想系统的学习主板工作原理,就是学会看图,并理论结合实践
基础差的话最好找人教,基础好的话就自学

网友:
有无复位 没复位查时钟与复位电路  有复位去压桥以及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