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51V 开机不通电 电源检查没有问题 有+12V+5V

楼主(2010-06-09):
AOC 151V 开机不通电 电源检查没有问题 有+12V+5V 电源开关有5V电压,怀疑是程序出错,

网友:
谁有AOC 151V 的程序啊,

网友:
电源板有5V输出到驱动板,12V是不会过来驱动板这边的,从输入的5V开始跑线路,经过一个保险会到一个稳压块,量它有没问题先吧!

网友:
如果电源指示灯能亮,拔了按键板再试

网友:
看一看MCU工作条件

网友:
按键有可以坏了

网友:
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
1084-33 有3.3V的电压  ,RT9164  有2.5V的供电正常的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不亮

网友:
检查按键了吗 楼主  按键漏电也会引起现象

网友:
检查了按键没有问题的,应该是主心片坏了

网友:
按键没问题的话 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看看就知啦,一般情况驱动板MCU很少坏的,多是供电问题

网友:
这种板一般都是主芯片坏的。

网友:
是MCU问题,但找程序就难了,不好找啊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ok了,主芯片坏,还是MCU程序坏,谁有这个程序啊???

网友:
换通用的吧  不好找啊 再说通用的又不贵

网友:
测一下MCU有没有复位动作,MCU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
那是不是一体版【电源高压】?是的话看看高压板,不是的话,换个按键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