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主板供电复位正常却不跑马故障的讨论

楼主(2010-06-09):
最近修笔记本主板  碰到好多 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 但是就不跑马的故障   很是头痛  不知道从哪下手  在基地看了些帖子   也有点明白  但是还是发着给帖子大家讨论讨论  共同进不  以下是我的理解
我对这样的板子就是查看BIOS的数据线  地址线有没有波形  因为主板都复位后 CPU就开始寻址  CPU——北桥——南桥——BIOS寻玩地址 就是BIOS——南桥——北桥——CPU这是数据走向   对这些不跑马的  重点侧BIOS的数据  地址线的波形  就知道是什么地方不工作了  朋友们还有什么好办法   一起讨论一下
共同讨论一下   把这种不跑马的板子  变得好修   大家讨论吧

网友:
  这些估计都是专家研究的事 这些问题 可能只有专业的设备才能修好 当然是排除了bios和各个桥的问题 像smbus host spi dmi 等等的通讯 还有各种信号是否正常 比如各种deepslp  信号 ads信号 frame信号 dbusy信号 等等 现在信号的检测 需要多路的逻辑分析仪 多路高频的示波器 当然 头脑 是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