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2pm45

楼主(2010-06-09):
这个北桥上面得贴片电容阻值有几个都为0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得  高手大师们分析一下

网友:
听说过正常

网友:
你的北桥挂了  通电触摸北桥会烫手的 电容最低阻值再低也不能低到2欧

网友:
在你万用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高端的桥至少要有几欧的阻值,楼主何不去测下南北桥1点5V的阻值呢,像你这种情况现在是0欧!正常情况都有几十欧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