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跑码 24,经常重启

楼主(2010-06-09):
一片V星PM8M3-V主板跑马24,能点亮,但经常重启,有时开机就重启,有时开机过程中出现正在保存,接着就关机了,有时进系统后出现正在保存,接着又关机了,请问大家这是不是CMOS出错了啊,因为没有编程器,所以没法试,会不会试其他地方的问题

网友:
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先排除一下连接到机箱的RES和P_W,这两个开关经常坏,论坛里就有这样的贴子,修半天最后是开关问题!

网友:
我是把拆子拆下来的试的,不上硬盘不会重启,只有上硬盘后到正常启动画面后就重启了,硬盘,CPU,内存,都换过,确定了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把板子拆下来测试的,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换电容试试  。。。

网友:
放下电再不行就换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