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开机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0-06-09):
联想15开机一闪一闪的联想15开机一闪一闪的联想15开机一闪一闪的

网友:
联想15.....是什么机型?

网友:
把问题写详细点

网友:
用外置电源的直接用外置灯管套,用内置电源的查供电电容是否起鼓,12V和5V是否偏低,高压板的C5706是否击穿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源指示灯闪,要是的话请先检查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

网友:
联想一般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把是容全换掉再说

网友:
说明什么闪啊,如果是指示灯,那就检查电源板,如上所有滤波电容是否冒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