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换灯管

楼主(2010-06-09):
液晶显示器换灯管,有时候吱吱响是哪的问题。。

网友:
灯管头没处理好或灯管上的小圈没套上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电源储能变压器和高压包,还有屏内灯管接头,对于不显示的,有的在屏线路板上有临界短路都会发出吱吱响。自己注意听声音从那发出

网友: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两头的线没有焊好

网友:
灯管两头绝缘做得不好,,,,,,,,,漏电。。。。。。。

网友:
那是高压有灯火的声音,,,

网友:
今天不屏都搞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