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线圈的代换

楼主(2010-06-09):
(转载)功率因素校正变压器,也称低电压扼流线圈。以它为主来构成功率因素校正电路,简称PFC电路,起自动调节负载功率大小的作用。当负载要求功率很大时,则PFC电路就经过L2来校正功率大小,为负载输送较大的功率;当负载处于节能状态时,要求的功率很小,PFC电路通过L2校正后为负载送出较小的功率,从而达到节能的作用。

不知道这个线圈什么代换,今天遇到这个线圈烧黑了的,以为随便找一个脚数一样的就可以,但结果不是这样的,有换过的朋友说说吧。

网友(点评):
真是笑掉大牙。PFC是这样解释的么?哪里转载来的!此线圈也并非PFC电路,理论上解释为储能电感,构成开关电源的主要部件之一

网友:
你图上标注的好像不属于PFC线圈吧?这个我换过几次,用万用表量一下,通脚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这个技术含金量相当低,自己用铜线都可以制作,怎么拆,怎么绕,记住每个线圈的头尾,每个线圈的相位就行。

网友:
我换上去的脚通肯定是一样的,可能还有“相位”的问题

网友:
不是PFC线圈,是电源低通滤波器,用来滤除电源低压侧的开关脉冲和平衡低压侧的电流,坏了拆下按原数据绕制即可,但要注意负5、12伏电压输出的相位。

网友:
这个好象不是PFC,真的

网友:
有些是12V一个PFC,有些是同时滤波12V和5V的一个PFC,你要看脚位定义,不一定说是脚位位置一样就OK
不过PFC很少坏,只是一条导线,不容易烧断呀,你测下通一般没大问题的
楼主是什么电源啊?三个光耦这么历害

网友:
这东西坏的真是不多

网友:
这个不是PFC线圈呀,是低压滤波线圈,用回原来的磁芯,绕会这么多圈就没事啦。烧黑了也有可能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这个一般很少坏的,可拆些“备件电源”的来用,我拆了几个一直没机会用上。

网友:
这个应该很少烧掉,好好找找原因
三个光耦还是头一次见

网友:
我见到的三个光耦的 都只有二个变压器,楼主发的不是PFC,是后极的滤波电感,从别的电源上拆个同位置,的换上,不过这东西 很少坏的,只要二端导通 就可以用

网友:
这张图是网上COPY的,手里这个电源就是这个东西烧黑了(发热量大的缘故吧),这个东西可能很少坏,所以大家都觉得不难换,结果并非大家想的那样,首先在确定是个坏了(从同一电源上拆好的过来一切正常),现在用自己绕的放上都是:风扇转一下就停!,-5和-12我没有绕,因为电路板上这两路是空着的,只绕了+5(两根铜线)和+12(1根铜线)的

网友:
所以我怀疑绕这个东西要求是很高的,不能随便绕

网友:
你理解的不对,不是用的来调整功率 ,而是用它来提高功率因数,,这里涉及几个概念,即无功功率与有功功率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个光耦的不奇怪。
一个是辅助电源稳压用的
一个是主电源稳压用的,控制芯片用的类似3842之类的在初级的芯片。
第三个光耦用作隔离开关,开启和关闭主电源用的。

见得比较多的电源是TL494在次级通过变压器驱动半桥的。
这类电源有一个光耦,是辅助电源稳压用的。
有三个变压器,辅助电源,主电源各用一个,另一个是用来驱动功率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