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D主板起动跑A7掉电后自己起动挡A8,求助!

楼主(2010-06-09):
华擎P4i45D主板跑A8A7,3秒后掉电,3秒后又自己起动,挡ADA8,不知道是那里问题,求助!在线等!

换了条333的一代内存,好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BIOS的问题多点儿,准备刷BIOS!谢谢大家!

网友:
先查下有没有短路问题······  还有电流到多少?

网友:
可以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二楼的是修笔记本的吧,看着你的回答我还以为我进错了呢。华擎的板子自动上电是正常的,至于跑到a7,a8就反复重启,很明显是没有过内存。不过导致内存不过的原因这么多,也告诉不了你什么。供电正常,对地了阻值正常的话就像楼上的朋友说的那样刷个bios

网友:
谢谢!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