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X 一片芯片爆了!

楼主(2010-06-09):
整片芯片爆了 用什么替换
华硕

网友:
是不是音频的解码芯片,很少见的,网上找一下看有没?

网友:
应该不是 声卡 是 网卡!@!@但是 都找不到卖

网友:
是网卡芯片,我前几天才到华硕维修站帮朋友免费换过它,华硕是3年保的,直接找华硕维修站就行,它坏了的话上网用的那个猫也肯定坏了,一般是雷击造成.

网友:
3年保不是吧免费? 金牌的吧

网友:
这个是网卡阿。 好像不能代换噢

网友:
网卡,,拆掉不要了..装个PCI的.省事

网友:
是网卡芯片啊

网友:
拆了装个PCI 的 找个芯片的成本不低啊

网友:
是有点麻烦,只能装个PCI了,一般雷击的主板是不让保修的,因为雷击是属于自然灾害,我就遇到过不让保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