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80a待机3.3v变成了2.5v会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0-06-09):
这个机子待机电流,0.06a,不知道正不正常。我看过几个联想的机子待机都是0.5v左右,其他多数笔记本待机电流在0.01-0.03之间正常。

这个机子的待机3.3v接一个稳压二极管和一个滤波电容,稳压二极管正向电阻值60欧的样子。

会是这个稳压二极管有问题吗?还是max1902有问题呢?

网友:
电路图我是越看越糊涂啊。

这个板子在3v输出地地方有两个二极管的焊点,但是只焊了一只二极管,pd16。

从电路图上看,3v输出并联的两个稳压二极管的型号却不相同,其中一只跟5v输出地稳压二极管是同一型号,按道理来说稳压值应该一样才对。

大家说说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下面是电路图

网友:
你先摘了这个管子试一下不就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了 ··

网友:
谢谢

我把3v、5v的稳压管都拆下来了,5v的这只稳压管正向电阻是160欧的样子

我把5v稳压管换到3v位置,而5v的稳压管没有焊,3v输出有3.4v的样子,5v则没有什么变化。

这种情况下按了开机键,电流能调到0.8a,然后还是掉到原来的水平。

网友:
这种情况下按了开机键,电流能调到0.8a,然后还是掉到原来的水平。   原来的水平是什么意思?待机  0.06A   3V变2.5V 然后不触发吗?

网友:
没上过大学,说的不是太清楚。

就是说电流掉到和刚拿来时一样的0。37v左右。

网友:
0.37貌似还是缺电压!   还有哪路电压没有起来!应该是仁宝代工的板子吧!   如若是INTEL的板子  不上负载  应该在0.45左右!   AMD的要高点!

网友:
又发现了,刚接到的时候开机没有cpu电压,电流最高上到0.4a,然后掉到0.35a。

拆下5v稳压二极管,替换3.3v的稳压二极管以后,有时候开机电流能上到1a以上,然后又掉到0.35a左右,同时cpu电压上到1.1v左右,然后就又掉到0v。

会不会因为3v稳压二极管的问题导致不能启动?

但是我找了块dell d600的板子,用的max1632芯片,他的3v、5v输出就没有焊接稳压二极管,焊盘是空的。

网友:
这是dell d600的系统供电电路图,d55是3v稳压管

网友:
我现在把max1902换成了max1632,3。3v和5v的稳压管也换了,3.3v和5v输出地电压倒是正常了。

但是开机还是不行,有时候电流能上1.a以上,有时候还是上到0.4a,最后都掉到0.35a左右

下面该查哪个地方了呢?

网友:
现在有时能开机,有事不能开机,也没发现什么发热的,短路的元件。

网友:
1902的输出电压是可调的。你查一下,它的电压是怎么调的。

网友:
楼上朋友什么意思啊?

可调也是出厂前调好了的

现在3v、5v正常了,可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
没有高手补充了吗?

网友:
看一下cpu供电芯片有没有虚焊或性能不良 我今天也碰到了 修好3 5 v cpu供电芯片还虚焊了 不稳定

网友:
谢谢啊,

今天又发现给max1532供电的5vs电压不对,偶尔能电流上到1a以上,这时5vs是5.v左右,而电流值上到0.4的时候,5vs是4v多。

网友:
查下反馈啦。

网友:
反馈?什么叫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