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71t-m供电问题

楼主(2010-06-09):
   精英671t-m主板,北桥sis671,南桥sis968,电源管理芯片ISL6312,触发开机上cpu核心供电ov,不上cpu上假负载电压0.4v,这么查

   我现在在料板上拆了个isl6312换上cpu有电压了,没过多久开机又没电压了,要放十几分钟跑码,电压也又了,真是怪病啊

网友:
这种问题是CPU 没有供电,可以量下附近的场管 电源IC有无损坏

网友:
电压肯定有问题,查一下此PWM的VID 5脚 4脚 3 脚2 脚1脚 48脚 47脚 46脚    EN36脚(此芯片一般情况下采用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来的)  9脚SS端的电容还有VCC端  如果正常查BST端二极管对地阻值

网友:
补充一下:
先查一下内存供电然后再查一下线路吧,感觉EN信号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简单点就是直接换CPU主供电

网友:
见过一块华硕 SIS 芯片  775针的     修出内存供电后  才出的 VCOR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bst端是多少脚啊,我在pdf里没找到

网友:
你查BOOT脚上的二极管和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也许是其他地方电压没出  先看内存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