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f17069显示器g2电压低

楼主(2010-06-09):
一台联想lxb-f17069显示器g1电压-80伏,g2电压15伏,能听到高压静电声,无显示。是那里的问题,应怎么修啊?急急急!

网友:
G2是从高压包出来的,你用什么表测的呀,测这种电压最好用高阻表测,否则测的电压不准,感觉你的G1电压不对,太低了,应该在-30V左右。另外把R、G、B电压也测一下。

网友:
1:拔了数据线是否有“无信号输入
2:插上主机,检查亮度是否开得最低
3:在高压包的加速极,顺时针调一点,是否有图像,没有反应查行场扫描的小信号电路;如是白屏可能是ROM坏或数据丢失

网友:
RGB电压都是20多伏,我已经把加速极调到最大用普通万用表测的15伏。我以前修显示器用这种表测G2电压也能测出200多伏的电压,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是那里的问题啊,我应该怎么修呢,急啊

网友:
1、把G2脚的电容换掉,或暂不用试试。
2、在菜单里调亮度的同量测G1的电压,看看有没有随调节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变就要检查亮度调节电路。

网友:
g2脚的电容换过,无变化。显示器黑屏无显示没法调亮度啊

网友:
你用100K左右的电阻接到G1与地之间,看看屏能不能亮。要是能亮再修。

网友:
谢谢大家的无私帮助,问题已解决我换了一个高压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