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0-06-09):
请问各位大师,在775主板中怎么判断那个是上管那个是下管,找到了上管和下管又怎么判断它的好不呢???

网友:
先去潜水一段时间再说,

网友:
还是不懂呀,就是怎么在主板上找出上管和下管

网友:
红笔接S极,黑笔接地,没阻值的是下管。测的这个管子,一个笔接D极,另一个笔接其他管子的S极,导通的是上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