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5105-S501笔记本花屏,加焊显卡板还是花屏 ,求助

楼主(2010-06-09):
一台东芝5105-S501笔记本使用一段时间后花屏,后来淘宝上买了一块显卡板,也是花屏。

自己没有设备 ,找人把二块都加焊了一次,拿回来试机后还是花屏。而且显卡板感觉特别热。外接显示器后也是花屏。

应该就是显卡板问题,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么?主板上插槽没发现没有虚焊的。

网友:
  这么有规律的花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下显卡插槽试试

网友:
重做显卡不行就换个显卡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指点,我用手用力按住显卡板后,试了很多次,有一次进系统 后一点花屏的样子也没有。因为我有二块显卡板。所以我怀疑有可能是插槽有问题吧 ?
不然不会用力按接口,就不花了。但是只有那么一次不花。后来按也花了。估计手法不一样吧。

网友:
那你不会加焊一个那个显卡板插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