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行管温度高,C极电压跳变

楼主(2010-06-09):
一台15寸,显示器,开机两秒后,行管温度高,图象开始晃动,一亮一暗~~~~,同时行管C极电压也跳变,120V到140V跳~~~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啊?应该查哪里?啊,我是新手~~~~~~谢谢啊
显示器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先看看+B和B+电源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再看看行扫描电路中的元件有没有问题,最后看看高压包。

网友:
1:行供电的电容换一个试试
2:将电流表串入行电路,测电流时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