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大家看看 再谁有液晶高压板改线资料啊?

网友:
高压板 该线的资料 基地里多的是啊,,,楼主 不注意吧     要想使高压板正常工作的条件有GND   VCC    开关3,3伏信号    亮度调节ADJ     其中前三个是缺一不可   亮度调节信号可有可无   在高压板代换  一般负极接电容负极   有保险的一般是正极,,开关信号和亮度信号任意接 不亮调换

网友:
供电,,地线,,开关机信号就行了

网友:
要有供电 地线开关机信号,高压板才能工作。

网友:
供电 12v  5v 3.3v  地线  信号线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要不然会出现高压板保护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