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3L 不加电

楼主(2010-06-09):
客户描述:机器键盘和触摸板左右键灵,自己拆下重装后进系统故障依旧,关不了机,强关也不行,只能拔电池断电,结果再次开机时就不加电了。送修过来,拆机测开关键3.3V正常,触发3-0-3正常,待机系统只有3V,无5V。。。。。。。望有修过该机型的朋友,给点思路,或相关数据。谢谢。。。有
就更感激不尽了!!呵呵
触摸板

网友:
板号是什么 有的机器可能没有5v待机的 查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此机待机时候没有5V正常。。上电后5V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