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480笔记本白屏,花屏,屏幕显示画面停顿的故障

楼主(2010-06-09):
一清华同方V480笔记本有时显示白屏,花屏,屏幕显示画面停顿。
花屏是指,液晶屏像是无3.3V(也许是5V)供电一般,显示大块黑斑,慢慢消退,直到白屏。
画面停顿是指,屏幕静止了,像是死机,键盘鼠标可以控制桌面,程序仍在运行,但画面无变化,桌面还是一样的桌面,鼠标还在原来的位置,来回开合笔记本后,桌面刷新了一样,鼠标才到了移动后的位置。特别是早上或冷机时开机比较明显,出现故障时压屏幕有反应,来回开、合笔记本可以偶尔能正常显示。
拆机检查,正常时摇屏线,屏线接口,压显卡芯片,都没有变化。有故障时,压住屏有时有变化。而正常时,无任何异常,
请老师指点,应该查哪些部位

今天邮购了一个屏,更换后正常,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看你描述 lid#这个信号貌似不正常 找到开关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你有没有改过高压板。高压板上有的有反馈 电路的没有接 出现显示大块黑斑,慢慢消退,直到白屏。

网友:
建议做显卡看下
请楼主跟进本贴

网友:
看着现象,应该像是屏本身的横列连线有虚的。
这故障多半和使用者的使用不当有关系

网友:
屏的问题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问题.话说最近的LG屏,很杯具啊~~

网友:
先换屏试一下把,运气好把屏线从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先测一下不正常时屏上供电和信号是什么情况,如果正常那就是屏的事,换屏试一下

网友:
查下屏线和屏吧,屏的问题大的多呀。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坏了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换屏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