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X15开机无显!求救

楼主(2010-06-09):
今天客户拿来的机器
开机不显,外切显示正常。
屏有供电,高压板已经工作
就是不显是。。
屏和屏显都换过的
显卡是nvidia GO5200的、、
之前修过显卡、
请教一下这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点评):
这板子显卡供电也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把显卡重新植一下再测试,如果有料最好换一个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更换个显卡就OK了    这个机器我维修很多

网友:
外接vga显示正常 也很难说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多为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显卡啊  不要因为外接正常  就派出显卡  因为外接 与屏   在显卡的模块  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的是白屏
是X10的    显卡没换过外界正常

网友:
建议更换显卡芯片。

网友:
显卡问题 重新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