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注意MCP67M-A2的三桥合一的东东。

楼主(2010-06-09):
前几日接到V3000的机子,白屏  很自然的做了显卡。我们的BGA全部做的是无铅的。可能当时温度没控制好。做挂了!

定制MCP67M-A2回来做上去之后,发现竟然开始挑U了 !   时而可以读过CPU时而不过(此U换到其他机子上都OK )!     后来换过一个U后

就可以!

仔细看了下这个BGA的年份  ,  它自己原版的年份是07年第**周。  我买回来新的是08年第**周.

网友:
这个不挑CPU的,要不你没有做好,要不CPU坏了。这种CPU要冷机测,才准确。

网友:
没做好应该不大可能!   我把两个新买的桥都做上去过   。故障现象一样!   时而过了U   时而不过U。

CPU在其他机子上测试开机都没问题 。

V3000用其他机子上的U也没出现问题!  加上下午足足有1天多了 。(我这刚
好有6000 的机子   对换过来的咯 !)

网友:
是不是CPU座虚呀,做一下试试

网友:
我倒觉得这是巧合,本机的CPU在本机不能用,在其它机器却能用,我已碰见不下3台了

网友:
本子修的多了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啊

网友:
虽然年份不同也不应该会调U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U座有问题

网友:
AMD的U经常有千奇百怪的问题

网友:
碰到AMD的U就要小心了,最好是先用其它的U代换测试下,免得走弯路。

网友:
是的,AMD的U是不怎么样

网友:
本本多了,什么故障都有可能有

网友:
AMD的主板问题多多呀,奇怪的问题更多,以前我也遇到过主板挑U。

网友:
不是吧楼主!昨天我才换了个MCP67M-A2的桥,装上一切OK,没发现挑CPU的

网友:
呵呵,跟手气有关!!

网友:
amd的cpu是有坏的时开机时不开机,换个u就ok了

网友:
三合一的桥有挑U的现象。但是,本机上的CPU换到另外一台上用,确又是好的。把别的换过来就能用。其中的原因,至今不得解。
有遇到过好几例了。。。。。

网友:
做完最好把cpu座和 桥一起用洗板水洗洗。。
那样感觉比较好些。。
像你这样的 。。

网友:
个人认为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AMD的U还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AMD的CPU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啦

网友:
我有一个是到1.4A跳到0.9,反复的跳,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换了两个桥了还是一样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好吧,一般不会挑CPU,多插几次就好了

网友:
哎 对于这种U  什么可能都会出现的

网友:
可能是U坏了,换个吧

网友:
U本身的问题,这个可能是AMD的发明吧,INTEL目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不挑U的,应该是你做无铅时有虚焊的地方、一般无铅芯片订过来最好用有铅重植:一是这样还可以保证无虚焊、二是有铅的熔点低对芯片也伤害小一些。
三合一的桥真不敢说质量有多好。还是换成二合一桥的主板这样用得长久而久之

网友:
还没遇到过。。先好好学习下。。

网友:
应该不是挑U, 也不是CPU座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是CPU的问题,那么换其他的CPU一样时过时不过,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也不是桥没有做好,但是这个却就是不是问题的问题.碰到过板子不支持单块CPU的问题,一块的CPU放到板子上不行,而拿另外的一块cpu(同型号)却可以正常工作,但这块CPU放到其他的板子上也正常,这样的问题和楼主出现的基本上一样,到现在无解!~

网友:
你定的这个桥和原来的桥的后缀字母一模一样吗?如果字母不完全一样可能是不兼容吧。

网友:
楼主说的没有错,AMD在本机不能用放到别的机器又好用,我就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