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 时常不不跑码

楼主(2010-06-09):
我的一块 370主板  第一次  和第二次检测卡正常跑马    第三次不跑马  检测卡只有一个小点

等上一个小时后          第一次又可以跑马了       再断电重启就不行了           怎么回事啊      请 高手指点       PCI个关键测试点都正常

网友:
cpu温度过高,拆下cpu清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