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VID是否正常?

楼主(2010-06-09):
如何测试VID是否正常?VID是直接连到PWM的吗?哪些插口的CPU有VID? 如何看CPU的VID组合? 请大家不吝赐教!越详细越好,最好能附上图纸例子。。感谢!

网友:
VID是以高低电平方式组合产生的,请看下图

网友:
呃。。看不太懂,麻烦您详细讲解一下。谢谢!以及我的问题能否全都回答一下。。想了解一下VID的工作原理。

网友:
上面的图表可以替你解决

网友:
要从电源芯片的引脚上看 VID的排列

网友:
大伙能否上个详细的图解说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
楼主不知道是否修过以前586的主板..那时候的主板跳CPU电压都是用跳线的,跳线插上为1.断开为0...比方说如果有5个跳线.跳11100为1.8V,跳00011为1.5V..其实现在的VID线也是这个意思,只是变成智能监控了,VRM芯片会自动识别,道理还是一样的..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一般VID有为低电平就为正常,我是这样判断的

网友:
也不是楼上你那样理解啊  可以多研究一下图纸 对比着一个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