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754主板时可开机时不行?

楼主(2010-06-09):
本人刚学修主板,手上一块主板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又不行,用手去碰晶振有时可以有时不行。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也不行,还有就是电池是有电的,但是在不能开机和能开机的情况下COMs跳线都没有3V的电压,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修,望高手指教。

网友:
电池座没问题啊,把跳线拿开就可以测到一根我针有3V了,而接到南桥的那根一短接上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
吹下桥吧,很有可能是桥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