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我的裸版配了个机箱,装上机箱后时间回到2002年~

楼主(2010-06-09):
今天为我的裸版配了个小机箱,装上机箱后时间回到2002年,原来我已经设置好了的。而且后面的音频插孔和前面的插孔都没用了啊,主板上的音频插针是对的啊。为什么会前后都没声音了。COMS时间又回到原来的哦~~~~~~求助
主板
求助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首先要看驱动是否正常然后把前置音频拔掉再测一下。。。
BIOS信息可以到BIOS里改一下然后保存退出,断电后再测或者隔天再测看能否保存住,然后再定问题的所在

网友:
主板跳线没有接好,,关于时间问题可能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主板没有音频跳线 不过还没有拔前置的音频线,晚上回去试一下。 还有电池是有电的2.6V 我测量过了哦,在装入机箱之前一切都正常。系统刚装的、。

网友:
终于找到问题了 ,原来是机箱里面的有个不对应的螺丝孔把声卡旁边的一个电容给短路了,现在前后音频输出插孔都能输出声音了,但是前面的麦克风没用,后面麦插孔有用。郁闷 ,新问题又来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跳线的事,还是软件设置的事

网友:
应该是前面麦克接口的事,或是前置音频线没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