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FOXCONN 865G7MF-SH

楼主(2010-06-09):
客户送修此板称点不亮.上诊断卡发现RESET常亮,测量U电OK.内存电压2.1v,其他电压几乎都有偏低,NB\SB发烫.怀疑内存电压问题,测量9916正常,下掉9916测量也是正常.上去还是故障一样.郁闷啊,既然这个内存的电压不正常,那就不管他9916的是否正常,先换了它看看.换上9916上电,测量电压2.6v,卡跑了C1,好,上内存.滴的声音来了,(摸SB\NB,感觉温度在正常范围内)此板修复.(郁闷的是9916在路和下掉检测都是OK的,分析应该是其软损坏)

网友:
低功率管还是不稳定的,驱动信号不良吧最好用9918或者APM2514来代换

网友:
9199 9214 也是刚碰到 全换了 就好 我这应该不容易坏吧

网友:
我前天也是遇到一软击穿场管的:当时是LM358的输出为3.73  正极1.5  负极1.43
再测LM358连接的场管 控制极3.73       场管输入端为3.3V    输出1.43   发觉电压偏低
先换LM358无果后换场管,主板修复   拆下的场管打对地是正常的600左右

网友:
另外个人经验:2.5V的内存产生场管,输入端为3.3V的  控制端应该为4.7V左右
                         1.5V的桥产生场管   ,输入端为3.3V 的 控制端应该为4.05V 左右

                         ( 有部分主板没上内存条电压可能偏高到2.84V   上内存后电压又恢复到2.5V,但是那块板我还没有修复,跑B0的,有碰到这种情况的请说说)

网友:
又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
原来我也碰到过软损坏的,是在CPU供电,在路和下掉检测都是好的.就是电压偏低..

网友:
B0是不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