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北桥供电短路是不是一定北桥挂 了

楼主(2010-06-09):
我接到一块主板,北桥短路,把供电的元件都拆了,还是短是不是一定北桥挂 了

网友:
桥那就挂了啊

网友:
如果元件都拆掉了 还短路 那就没有什么价值换北桥了

网友:
有兴趣的话可以换个来看下啊
好了就是钱啊
反正费主板到处都是

网友:
不用在想了,重新换上一个吧。

网友:
短路,到底是短多少阻值,有的档9欧姆都过

网友:
短路就是没有阻值。9欧姆不短

网友:
是短到00了

网友:
报上桥那边的电容短路,

网友:
那是肯定的~没有了元件还能正常啊

网友:
加电看烫不烫 被别人织过连锡也有可能  一般来说是 挂了 无聊的情况下 可以试玩玩

网友:
要是以前没修过 估计桥是挂了

网友:
很大可能是桥坏,换咯,钱要紧啊

网友:
北桥供电管只给北桥供电,如果不是滤波电容损坏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应该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