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775不认独显维修

楼主(2010-06-09):
问题描述:不认独显
南北桥供电1.6V
两条时钟A13 A14  0.4V,SMBCLK‘SMBDATA B5 B6 3.3V都正常。
后测A11复位发现对地短路追线分别到达网卡和I/O。 由于网卡是BGA封装的 就把I/O脚跷起 。在量A11阻值正常。I/O为IT8720 CXS 。
三片板都为同一故障。。
此版PCI-E和网卡复位都是I/O,I/O 37pin由南桥输入复位3.3V I/O没输出。由于I/O部分模块损坏造成显卡复位异常。
最后换I/O故障解决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由于文化程度低表达的不是很清楚不要见怪。。

网友:
那你就换个IO看下啊

网友:
富士康代工板子比较优越,修好不错,维修费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