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花屏?

楼主(2010-06-09):
我的台式机独立显卡,开机还没进系统就花屏!关机再重启就不花了!好几次的是这样?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主芯片虚焊了

网友:
你要确定显示器是好的
主机时有花屏的现象,跟CPU内存和显卡关系大,通过代换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GPU坏或虚焊。显存坏了也是会花屏的

网友:
很可能是内存
或显卡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或许是显示器的排线松了~~建议再检查一下显示器

网友:
带集成显卡吗? 点一次看看 花不花 就知道 什么问题了 不花就是显卡问题咯 然后再按显卡维修法去修

网友:
集显外面没问题就是北桥的吧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显卡啊,可以用测试软件测下,是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是N卡的话就用MATS软件测下吧

网友:
有没有换个显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