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100L无法切换到外接显示器修复一例-- 原创

楼主(2010-06-09):
今天修到一台ASUS Z9100L,本机显示正常,客户说无法输出到投影仪上,系统和驱动都重装了还是一样。拆机检测发现VGA输出接口R;G;B和行,场信号的对地阻值不对:1脚R和2脚G信号为40欧,3脚B为4欧;13,14脚H,V信号为无穷大,正常阻值应为:1,2,3脚76欧;如下图

接着把3脚连接的D3`RN4`C17`C307都取下来后测3脚的阻值还是4欧,而CRT-BLUE信号直接进了北桥852GM。所以判断是北桥CRT部分功能损坏,更换同型号的北桥后测1`2`3脚的阻值正常了。发现外显还是不正常,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变为绿色,但无图像。找来一台好的机器 测13,14脚H`V信号阻值应为900多欧,查看图纸13,14脚连接的电阻R13,R14阻值为390欧,而主板上R13,R14的阻值为无穷大,在料板上找了两个阻值相差不大的电阻换上,故障解决!

网友:
思维清楚,判断能要强  是我们做维修的必要条件。人家看到你糊乱搞一通的话也看不过去

网友:
幸好北桥做的还比较成功,如果做失败了岂不是赔了!本来维修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也应该把外围电路都测量判定没问题,再去动桥!

网友:
好案例,学习了,以后遇到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主楼 明知道  阻值不对 为什么不跑跑线哟 要细心哟

网友:
相当厉害啊,我感觉,新手解决电容老化,电阻损坏问题时,比较难判断。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  有图纸就是好修啊

网友:
lz的北桥确实坏了啊,没白换